PC/PPI电缆采购问题

楼主(2013-08-23):
我做的项目中pc机与plc距离在25m左右,最近在网上咨询PC/PPI电缆的厂家,有的厂家提供说电缆只有五米的,需要自己再买延长线,而有的厂家说可以直接定做25m的,原来也没有用过,所以想问问大家这种直接定做的对于信号传输有影响吗?都带转换器的。谢谢

网友A:
么有影响的

定做的比延长线要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么有影响的定做的比延长线要好些的

好的 谢谢

网友B:
不要买定做的,只有小作坊才会给你定做的.

可以自行延长,只延长485线, 不延长24V电源线,在终端另加质量好的24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定做的,只有小作坊才会给你定做的.可以自行延长,...

这两种答案啊,我真没有用过,这说的我更懵了,一端485,一端232,延长485?

网友C:
  延长线当然对信号的传输可能会有影响,但不能肯定的, 你可试试 !

网友D:
你看一下PC/PPI电缆的接口物理定义就知道了。

PC端是用的RS232C物理接口,传输距离最长10m。

PPI端是用的RS485物理接口,传输距离可以到千米,当然这时速率是比较低的了。

所以楼上建议你延长PPI端的电缆至25m。

即使是理论能延长到25m,实际中也要注意电缆质量和PC/PPI Adapter 的质量。本就有些PC/PPI Adapter 运行不稳定,再给延长了距离估计到用的时候就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一下PC/PPI电缆的接口物理定义就知道了。PC端...

好的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看一下PC/PPI电缆的接口物理定义就知道了。PC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