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定位模块EM253问题点

楼主(2013-08-2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有一个系统。用了两台CPU 226CN加5台EM253定位模块。用来控制9台伺服。两台CPU本体各带2轴。其它5轴由5台EM253控制。现有一个问题,就是9台伺服我用同样的加减速,同样的最高速。同样多的脉冲量来完成同样的动作。以完成1000个同样的动作来说。CPU本体所带的伺服比EM253完成的时间快了1/5。也就是说两台CPU本体完成1000次时。其它5台EM253才完成800次。不知道这是何原因,望各位高手给予帮助!!!!

楼主:
问题补充: 轴与轴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各做各的。另外我的程序写得有点多。差不多快写满了。上面所说的完成次数1000次是指各轴各做1000次同样的动作。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你的统计数据怎么来的?你在触发条件后做了统计?你先看触发次数是不是相等。

楼主:
同时触发启动定位功能的。设定动作循环次数。每次完成后由“DONE”位触发计数统计。直至设定数次数与完成次相等。但计数后不相等。

网友A:
引用<直至设定数次数与完成次相等。但计数后不相等。>

这句不明白。

设定一个数还是9个数?

计数后不等,是计算工件数量不等。还是4个相同=1000,5个相同=800

楼主:
哦,我的意思是每个轴各设定1000次相同动作。完成设定动作后停止。当主机本体带的轴完成1000次动作后,扩展EM253所带的轴才完成800次动作。

网友:
这个就是你程序上的问题,好好查查吧?

网友B(2020-09-30):
7感谢楼主分享,下下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