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书本型”变频器,这个书本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书本型”变频器,这个书本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宽度薄,做的就像书本一样,一般都是小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度薄,做的就像书本一样,一般都是小功率的。

网友B:
就是能像书一样竖起来摆在书架上,减少占用电箱内的空间。最先好像是欧洲提出的概念,用过施耐德ATV32的,就这种。

网友C:
一般长的像书本,故名叫书本型,西门子的书本型一般功率在2.2--37KW,增强书本型一般在0.55--18.5KW

网友D:
这是说从外型上看 就像书本一样   说明既小又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长的像书本,故名叫书本型,西门子的书本型一般功率在...

 还有装机装柜型, 大功率段的,45KW~2200KW

网友F:
就是比较小,方便安装,节省空间,成本

网友G:
最常见的就是施耐德的ATV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