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有一台超声波液位计,需要把4-20MA模拟量信号转换成10进制的数,然后控制电机 低液位停止(0.5米),高液位运行(2米),超高液位报警(2.5米),请高人指点一下,最好截个图,谢谢大家,小弟新手,刚学汇川的PLC.

网友A:
选择一个模拟模块,汇川的一般选择4AM 模块,程序控制图如下

网友B:
      用比较器就行了。

网友C:
要实现这个不难;

关键是PLC模拟量模块处理好数据;用比较指令进行判断;

楼主(2014-01-07):
引用 网友A:
选择一个模拟模块,汇川的一般选择4AM 模块,程序控制...

网友D:
用比较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