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我分析下指针寻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23):
师傅们,帮我分析下怎么理解指针的含义,为什么第一步的AC1的值是134217928,第二步的*AC1的值3106(vw200),为什么我在状态表里吧VB200写了个12的值而程序里&vb200的值是16#080000C8呢?

网友:
指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地址,第一个就是取某个变量的地址,然后从这个地址里找到变量的数据

类似于你要找一个人,他的房间号为103,那么指针就是这里的房间号103,该指针指的数据就是这个人

网友A:
楼上回答得很形象。

网友B:
要搞明白楼主的问题,必须明确下面几个概念:

1、在PLC中,任何软性的内容,都是用数字来表达的。数据是数字,指令是数字,地址也是数字。这三个基本元素都是数字,所以,一切都是数字。用数字指令操作数字地址中的数字数据进行数学运算,然后将处理后的数字结果存入数字地址中,这就是PLC反反复复不停在干的事情。

    由此可知,当你在PLC中看到一个数字值,那么这个数字有可能是数据,有可能是地址,甚至有可能是指令。

2、关于指针。指针是神马?其实我们可以把指针理解成一个windows快捷方式。快捷方式本身是一个数据内容(如楼主范例中的AC1),快捷方式所指向的地址则是另一个数据内容(如VB200),快捷方式所指向的地址中的内容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楼主范例中的3106)。所以指针除开本身之外,其属性通常具备两重含义。一重是关于其所指向的地址的描述,另一重就是他所指向的地址中的对象内容。

MOVD &VB100,VD1000    //为VB100建立指针。VD1000成为首字节为VB100的某个数据的指针。

3、经过上面两点解释,楼主该明白了吧。

第一步AC1里面的值(134217928)是VB200这个地址本身的数学表达形式,这就是传说中的门牌号。

第二步AC1里面的值(3106),是VW200这个地址当中所保存的数据内容。

网友C:
  学习啦, 一 ,三楼的回答真是太好 !

网友D:
不知道一楼大师姓甚名谁?

所以奖励发不出去,尽管很想给你MP!

网友E:
第一个MOV指令是将VB200的地址值(16#80000C8=134217928)传递给AC1,使AC1的内容=134217928,第二个MOV指令是将AC1内容为地址的存储器(即VW200)的内容(3106)传递给VW300.故运行完毕后,VW300=3106.

  该程序是在运行监视下的截图,故能在2个MOV传递指令的输入与输出端显示出对应的数值。

  还要说明的是:从存储器的数据表中知:VB200=12  VB201=34  为什么VW200=3106?

 解: ∵ VB200=12 =16#0C、VB201=34=16#22,

      ∴VW200=16#C22 = 3106

      即VW200的原数据=10进制数3106.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一楼大师姓甚名谁?所以奖励发不出去,尽管很想给你MP!

 一楼用户名:wingwf200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MOV指令是将VB200的地址值(16#8000...

网友H:
厉害,精彩,太牛了。。。。。。

网友:
我都不知道为啥显示不出用户名来,我的用户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字符么?

我是一楼,wingwf2000

学习一下C语言,里面的指针概念还是非常管用的

楼主(2014-01-16):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MOV指令是将VB200的地址值(16#8000...

这位师傅解答的完全好理解

网友I(2014-03-18):
以前对指针寻址没有概念,看完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