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G上面像打印机的口坏了怎么接连S5

楼主(2013-08-23):
帮朋友问一下:最近看到一个比较老的PG,用的是WIN2000的系统,上面有个9孔的D型接口是接MPI/DP。还有一个是我不认识,看上去像是那种老式打印机的接口,从这个接口配了三个接头,有一个是连S5的口。现在估计这个口坏了,连接S5连接不上去。不知道我能不能用边上MPI/DP去连接S5。在这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这个是 SIEMENS 的 专业编程器 PG

1, 9孔的D型接口是接MPI/DP的,可直接连接 S5,S7,系列的 PROFIBUS 网络,不能直接连接 S5 PLC 的 TTY 接口通讯

2, 还有个像是那种老式打印机的接口这 个才是连接  S5 PLC 的 TTY 25 接编程接口

网友B:
可以用编程电缆连接试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编程电缆连接试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