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 矿石&再生 收音机

楼主(2013-08-23):
为什么想做矿石收音机:
 1、怀旧心里
 2、小时候条件不好,想做出比较规矩的简单矿石机没有条件
   那时做的简单矿石机只能用些简陋的纸板、铁丝等材料
   也算圆了少年时代的梦吧

楼主:
简介:
 1、谐振线圈筒为自制纸筒,外径为103mm,制作完里外喷过清漆
   材料在印刷厂找来的边角废料,用于印刷的薄纸板
   制作过程不用什么模具,直接用手卷就可以,做出来硬度非常好,也比较园
 2、谐振线圈用0.83mm漆包线绕制
 3、双回路经典电路(参考网友制作的最后决定)
 4、通过开关控制两种方式:矿石机&再生单管机
 5、检波&再生元件:3DQ场效应管
 6、4400欧姆高阻耳机
 7、电路板用刀手工刻制
 8、用料比较足,底座板为8.5mm厚环氧树脂板,很有分量
   如果上面更换大环线圈,也会很稳定,给以后改进奠定了基础
   上面所用的螺丝均为304不锈钢材料
   整个结构装配还算规矩,经得起直角尺、卡尺检验
 9、工作在再生单管机方式时:
   一节AA铁锂电池供电
   工作电流在:50微安~150微安之间(与电台信号强度、再生强度有关)
   如果配上一块小尺寸微型太阳能电池板
   可以常年不关闭电源,也不用担心电池没电

楼主:
效果:
 1、再生单管机方式(不接任何天线):
   再生强度调整到整个中波频段均不出现啸叫声
   不需要任何外接天线,机子放在阳台上
   白天可以收到7~8个电台,几乎没什么电磁干扰噪音
   其中5个电台声音大小很不错
   选择性非常好,谐振线圈方向性极强
 2、再生单管机方式(接天线):
   从阳台向下伸展一根5米长的拖线做天线,阳台护栏做地线
   声音洪亮,选择性非常好
 3、工作在矿石机方式:
   从阳台向下伸展一根5米长的拖线做天线,阳台护栏做地线
   能收到6~7个电台
   其中5个电台能正常收听,声音清晰

网友A:
 还可这样做收音机 ?? 明天回家看看有材料做个听听,也来怀旧一下

网友B:
做了不响怎么办呢?

矿石收音机是调幅信号的呀,现在到处只有调频信号了

网友C:
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矿石检波器

网友C:
这个矿石检波器是上世纪60年代产品,我小时装矿石机用的,一直保存着。在电路中的作用是检波,通过调整小钮找到矿石上最佳点,就是二极管的作用--单向导电。

网友D:
话说中波调幅的收音机现在收不了几个台了,在深圳貌似只能收到一个。很多的电子设备只能进博物馆展出了。如果这些东西也像邮票收藏一样增值就好了,俺就去收购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矿石检波器

 终于见识了“矿石”,小时候听过矿石机的传闻,也见过人家房顶上象蛛网一样的天线,但没见过真家伙,一直在想是用什么矿石???我开始制作收音机时已用集成电路了。

网友C:
我比这东西就大10岁,50年前的了。

网友F:
呵呵,看着真亲切哦,很怀念小时候做矿石机的时代。还记得后来做过一个单管超再生的调频接收机,音质比调幅的好。

网友G(2013-09-25):
楼主上个图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