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电子管再生式单管机

楼主(2013-08-23):
实验电子管再生式单管机

几天前在淘宝买到几种用来装再生式单管机的直流电子管,一共有3种型号:2P2、2P3和2P19B,这3种都是直流功率管。我第一次接触电子管就是用这类管子做的再生式收音机,当时用的型号是美国货3S4,做的是低压电路。说是低压,乙电也有18V,用了12节2号电池,需要用5米左右的室内天线才能收音,声音倒是还响亮,比矿石机强多了。
光阴荏冉,从那时到现在,不觉己过去了50多年。如今忽然动了怀旧之念,想重新再装一台电子管的再生式单片机了。当时条件艰苦,手头有一只3S4已经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才弄到手的,如今一下子有3种这类型的管子,就想比较一下分别用它们装机的效果。
此前已大致测试过它们的特性,见“用哪种电子管装再生单管机”一文。现在就用它们实际装机一试,选择一个最普通的再生机电路,见下图:

楼主:
再生线圈用的是140mm磁棒,用自己绞合的60股0.04李兹线绕制。甲电用两节可充电池,乙电用1~2节9V叠层电池。耳机是自制的电磁式高阻耳机。
这是做实验用的几种花生管:3S4T、2P2和3P3,3S4T是坛友可达赠送的,特性和国产2P2接近,但跨导大于2P2,说是匈牙利的产品。

楼主:
还有超小型管2P19B

楼主:
前3种花生管的引出脚完全相同,可以直接换插。
因为是实验性电路,所以也没做机壳。按前面电路焊接好电路:

楼主:
心细的朋友可能会发觉实物比前面电路图多了几个元件,比如中间的两只晶体二极管和两个小开关是图中没有的。呵呵,这是我准备的下一个实验“电子管来复再生式单管机”所需要的部件,两个电路用开关变换,该文留给下次发表。
先插上2P2,接上甲电(2.4V),乙电(9V或18V)。甲电电流约30mA;乙电18V时总电流约0.7 mA,其中屏流0.5mA。不接天地线,仔细调节主调电容C1和再生电容C3,立刻收到了中波台,用9V乙电时,只能收到3个较强的电台(774、873和1179),乙电升到18V,声音响亮多了,而且能收到本地全部6个台(另3个是603、1035和1125),其中1125很弱,勉强能收到,稍不注意就会溜掉。
把电子管换成3S4T,甲电换成2.8V(一节可充电池+一节干电池),电流0.025mA;乙电18V时总电流增加到3 mA以上,但屏流仅0.5mA,收到的电台也仅仅只有3个,再生没有2P2平稳。估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也许是2P2是全新的,现在生产的。3S4T则是多年的存货。当然,也许对于3S4来说,元件数据还需重新调整才能工作得更好。
再把电子管换成2P3!2P3的灯丝电压为2.8V,电流为0.1mA,灯丝的功率几乎是2P2的4倍。乙电接9V时整机电流很小,升到18V后整机电流上升到1.1mA,屏流约0.9mA,调节C1和C3立即收到响亮的电台播音,比2P2的效果好。但这个效果是花了4倍的灯丝功率和两倍的乙电功率得到的,而且2P3不适宜在更低的电压下工作,这和我在“用哪种电子管装再生单管机”一文中所得的实验数据是吻合的。看来天下真的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实验到这里,我忽然灵机一动:2P3这类的管子的灯丝不是分成两半吗,如果我只点燃其中的一半灯丝效果又如何呢?连忙动手把甲电从2.8V改成1.5V(一节干电池),且只用一半灯丝,乙电还是18V。接通两组电源,调整C1和C3,嘿!灵敏度和音量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乙电的总电流从原来的1.1mA降到0.9mA,这真是太理想了。不仅甲电省了一半,以后如果这半灯丝衰老了,另一半灯丝还是新的,相当于电子管的寿命整整延长了一倍!
最后,该试试2P19B了。
   (2P19B准备另文写出)

网友A:
我今年60岁,是接触电子管最后一拨人中最小的,多数应该是70左右岁的。你还玩过电子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