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指令变速问题

楼主(2013-08-23):
外部条件触发140指令高速向低速转换的时候,怎样才能使电机不抖动呢?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大概是电机的骤加减速导致的;

可以在141指令里面来控制加减速时间,实现平稳加减速;

也可以使用缓升缓降指令(98指令)进行加减速的控制;

网友B:
加减时间是不是太短了造成的

网友C(2013-09-22):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大概是电机的骤加减速导致的;可以在141指令...

 支持。

网友D(2013-11-05):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大概是电机的骤加减速导致的;可以在141指令...

98指令怎么能实现“改变加减速时间”同样的效果?98指令只是缓变一个单元的数字量而已,和140控制有关系吗?

网友E:
在141指令里面来控制加减速时间,实现平稳加减速;

也可以使用缓升缓降指令(98指令)进行加减速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