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超声波液位计问题

楼主(2013-08-23):
今天早上6点正在班上睡觉呢,调动电话说一套设备的循环水液位不准确,于是睡眼惺忪的来到操作室,工艺人员说这个液位计的显示一晚上没有变过数了,看看DCS电脑没有死机现象,于是到现场看液位计的显示。

在现场拆开超声波液位计的保护盖,看到里面显示0.86M(是空高),尝试着用手在超声波液位计下面阻挡,液位计没有变化,折腾半天还是这个数,于是从现场把电源的负线拆下,可是液位计还是有电,等了半分多种面板显示还是0.86,没办法把电源正也拆掉了,可是现象仍然,面板显示0.86,用手按4、20毫安调整按钮,折腾半天大约1分钟,超声波的显示才变没有,于是重新接线,接线后显示0.96,可是仅仅10多秒钟又变成0.86了,真是奇了怪了。

偶也就这点本事,用手在探头下面遮挡还是没有显示,断电也没有改观,用手约摸着扎了扎空高的距离,大约在1米,看看水的液位距离水池边缘还有40多公分,估计几个小时瞒不了这个池子,于是违心到了操作室说这个液位计显示是准确的。

早班交班时和领导说了,这个液位计又问题,就回家睡觉了。

刚刚睡起来,想起这个超声波液位计的显示问题,有点摸不着头脑,超声波液位计里面又什么高能量的储能器件么,不然断电半分多种还有显示,如此仪表的灵敏度有会怎样。

网友A:
 以前用水位计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可超声波似乎还没用过

网友B:
断电半分钟有显示我也遇到过。有些仪表就是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水位计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可超声波似乎还没用过

你们还研发水位计? ,,,,,,,你是理工大水动学院的么

网友D:
表里应该有个大电容吧,不然怎么会断了电仪表还会有显示。没有用过超声波液位计,只用过超声波流量计,但是断了电仪表立马就没显示了。

网友E:
按理说工作电源断了,液晶显示屏黑屏,还有数字显示,检查下该仪器是否有电池在工作。

网友F:
还真没见过,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G(2013-09-22):
像你所说的不是一般的死机现象,有可能是液位计坏了,一般情况断电是没有显示的,重新启动就会恢复正常的。

网友H:
想知道你的超声波液位计,是用在什么位置上的呀,循环水是池子的,还是容器形的呢?坏了,就换我这个智能型的外测液位计,维护,安装都很简单省事,液位也精准达到0.1%。带自动校准功能 ;联系电话:刘13720722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