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品牌比较

楼主(2013-08-23):
向大家请教下,我厂现在有一台200kw6极的电机 用来拖动一台纸浆泵 现在需要给他配备一台变频器  现在有两个牌子的候选 大元 易驱 请问这两个哪个性能要好些呢?另外有没有其他好用的给介绍下 谢谢啦 !

网友A:
这两个都没有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没有听说过

嗯 两个国产的不太有名的牌子 就是对他们太不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没有听说过

 对于泵类,国产的都应该没问题了,就看是不是容易坏了,用过英威腾的--故障率比较低。

网友C:
都没用过,现在变频器的牌子真是太多了。

网友D:
我在纸厂干电工这一行也十多年了   变频器进口国产的都用过

200KW6极   个人建议还是用进口的比较好些   国产的小功率做的较好

我单位现在用的变频器  15KW以上全部是进口品牌  伦茨(听说已停产)  丹佛斯

国产的故障相对较多  且维修成本高

以上供参考

网友E:
  大元 易驱 ? 两个品牌的国产件都没有听说过

一般对 INVT 英威腾的还知道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没有听说过   ...

网友G:
水泵之类的,选英威腾好了

现在都是这个

网友H:
200KW6极,建议你试试台达品牌C系列的,这个产品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I:
易驱的我们一直在用 总体感觉还不错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在纸厂干电工这一行也十多年了   变频器进口国产的都...

 谁跟你说LENZE停产了呀?我们是LENZE 国内第二大客户。

网友K:
你好!我们公司机器全新DNV510系列是性能、功能高度融合的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DNV510具有业内首屈一指的驱动性能和功能控制,采用独特的电流矢量控制算法,可以高效率驱动感应电机IM和同步电机PM,实现高精度,高力矩等高性能控制。方便可联系18123854108

网友L:
支持国产货,要是不用国产的 国产的货怎么改进呀 我支持国货

网友M:
invonce汇川的可以

网友N:
据我所知,市场反应  易驱强于大元...当然,我所了解的是小功率这一块

网友O:
就选西门子的吧。很好用

网友K(2013-09-28):
你可以选深圳递恩DNV510的性价比高,完全没问题。

网友P:
易驱变频器200KW我用于风机,3年多了,一点问题没有,这个牌子我已经卖了1000多台,就坏几台,还是不错的,变频器的质量是一方面,使用、参数设置很重要,再好的变频器使用人员用不好,照样坏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支持国产货,要是不用国产的 国产的货怎么改进呀 我支持国货

网友R:
这么大功率的你说的这两个品牌都不怎么样,大功率的建议进口的,实在不行台达的也可以。否则的话坏一次就不划算了。

网友S(2013-11-05):
大元是新兴品牌吧貌似?

网友T:
引用 网友D:
我在纸厂干电工这一行也十多年了   变频器进口国产的都...

 大哥你们什么单位啊

网友U:
大元没听说过,易驱的听说过。具体的没法比较。200KW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品牌的质量保险点。

网友V:
瑞典原装进口Emotron,高效可靠,售后服务随叫随到,我电话15940134344,方便可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