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看不懂,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3-08-23):
这是AB的编程,看不懂!这是定时吗?请高人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是通电延时计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电延时计时器

 谢谢啦!不过还是不懂!他们的开关量和西门子的不太一样,看的不太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是通电延时计时器     ...

网友C:
当switch1闭合时,T1 EN常开触点闭合,指示灯2同时也接通180ms,TON1开始计时,当TON1的计时时间到了设定累加值180ms时,T1 EN常开触点断开,指示灯2灭掉,同时T1 DN常开触点接通,并保持接通,直到switch1断开。

网友C:
如果TON1正在计时没有到180ms,此时switch1断开,则T1 EN也断开,指示灯2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TON1正在计时没有到180ms,此时switch...

呵呵!谢了!

网友D:
Rocketeer  如果TON1正在计时没有到180ms,此时switch... 内容的回复!

那时,指示灯2熄灭,指示灯1也不点亮。

网友E:
楼主 看看手册吧,掌握一个PLC编程,基础的指令还是有必要打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