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和输出模块

楼主(2013-08-23):
200PLC把原来加密的程序清除后重新下载程序出现两个问题,一:TD400出现乱码,偶尔会出现一串e,二:EM222输出模块没输出,程序上有输出,电压也量过了,请高手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说明你清除掉的程序与你重新下载的程序不是相同的程序。

二:EM222输出模块没输出,程序上有输出,电压也量过了——难道EM222坏了?建议检查一下EM222的连接、接线。

网友B:
  完全同意一楼的说法

1,TD400 有乱码?是不是程序字符没有切换还是语言版本出现问题

2,EM222输出模块没输出,程序上有输出,你怎么知道有输入?电压也量过有没有输出?有可能是 EM222坏或是连接线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同意一楼的说法1,TD400 有乱码?是不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