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3-08-24):
电机A进料正转同时,电机B正转启动2秒即可停止,平台前进感应到前限油压升降平台上升到进料平台一样高度后,电机C正转。材料转移到升降平台。这部分程序问题不大,主要是油压升降平台接到料后会下降往侧面的料车上进料也就是电机D,料车有10层,要从最下一层开始进,进完每一层都要回复到滚压平台一样的高度。求帮助

网友A:
帮助什么?

原理图?

编程?

那个PLC?

网友B:
楼主最好画个流程图,讲清楚难点,画个简单的动作图。

网友C:
远么,不远我可以帮你。我在江西吉安。QQ1060202933。

网友D:
哈哈,没有看太明白,楼主

网友E:
描述的信息还不能准确做出来方案,离上海不太远可以帮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帮助什么?原理图?编程?那个PLC?

 不用问了。你全部写出来都给他是啦。

你再问,他都是不知道的了。最后发个账号过去,随他给不给,随他给多少,没得收就算了。

网友G:
给一点提示:

M1——对应一层,启动运行置位,完成给料后复位,同时置位m2——对应二层。。。。。。。。m10——对应十层,,完成给料后复位,同时置位m1,循环执行。

当然每一层要有相应的平层检测开关或使用编码器检测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