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台达HMI人机软件DOP中,添加元件就通讯错误

楼主(2013-08-24):
为何在台达HMI人机软件DOP中,添加类似于SERVO-DI或者SERVO-DO元件就通讯错误,只要删除这两种元件就能通讯成功!

伺服电机是台ASD-A2系列

HMI也是台达的:dop-b07s411

网友A:
哎呀,我昨晚也在抑闷这个事儿呀!!!!!!!

网友B:
你在触摸屏DOP编辑软件有没有选择跟伺服通信的驱动。。。。。。。。。。你这个触摸屏是不是直接跟伺服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