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载触摸屏程序到电脑里

楼主(2013-08-24):
我公司一施耐德触摸屏(XBTGT6330)最近老出问题,我想趁还没有完全坏之前把里面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做备份,不知道该怎么上载,用U盘可以上载吗?肯请高手教教我详细的操作方法,在此深表感谢!(叧外屏里没有CF卡) 。还有电脑通过网线如何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A:
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我可以顶贴

网友B:
你直接查查触摸屏的类型,然后找根数据线,拿笔记本直接上载到电脑。

上载前要在电脑安装相应的组态软件,打开组态软件,连接好数据线,即可上载。

一般组态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别人组态加密了,那就没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查查触摸屏的类型,然后找根数据线,拿笔记本直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查查触摸屏的类型,然后找根数据线,拿笔记本直接上...

 这位兄台说的不错。有的触摸屏的程序不支持上载。

网友E:
编程软件可以用Vijeo Desugner软件下载。

如果要用以太网下载的话,要先知道其的ip地址。获取方法1:进入配置菜单中查看,(根据工程设置不同,也有所不同,一般为按住左上角或者2对角,具体方法可参看软件中帮助查看)

2,如果工程设置了禁止进入配置菜单, 可用专门的ip侦测软件,侦测其ip

如果工程没加 密的话 应该不难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程软件可以用Vijeo Desugner软件下载。如...

 用以太网通讯就用普通的宽带线吗?直接把笔记本和触摸屏连接就行了吗?要另外增加什么吗?

网友E:
网线一般为2种形式 交叉网线和对等网线,

一般情况下,同等设备之间使用交叉线连接,非同等设备之间使用对等线.但是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使用对等线.可现在的网络设备都具有接口翻转功能,也就是说,本来是对等线连接的,你却使用了交叉线进行连接,他的接口会自动将你的线序进行翻转。

所以你现在用;普通的宽带线应该是能通讯上的。不用增加其他什么的!

网友F(2014-01-25):
大多数支持上下载程序,但有些设备只支持上传不支持下载,为的就是技术保密。

网友G(2014-12-18):
旧版本软件做的程序不能上载的,要5。1版本后才可以

网友H(2019-05-08):
能把5.1版本的施耐德触摸屏编程软件和序列号也发给我吗,270061438@qq.com

网友I(2022-11-03):
触摸屏的程序不支持上载。

网友J(2023-02-1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