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台达DVP04PT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24):
各位大虾:

求教:mcgs如何直接与台达的DVP04PT进行485通讯?

网友A:
虽然帮不上楼主,但是我可以顶贴

网友B:
在设备组态中,增加通用的串口父设备后,增加台达设备即可

还有通讯参数要设置相同

网友C:
打开组态软件,新建项目,在工作台窗口点 设备窗口

如果设备管理器没显示,在菜单栏 下面点击 扳手榔头图标即可显示。

在设备管理 双击 通用串口父设备。目前还没有添加 台达PLC设备。

点击 设备管理,弹出对话框,点击树形目录。

选中台达PLC 点击下面的增加。

台达PLC设备被添加到 设备管理器。

双击台达DVP系列PLC,即可添加。

网友D:
小城的回答很详细,相信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E:
在设备组态中,增加通用的串口父设备后,增加台达设备即可,详细情况见 小城  呵呵

网友B:
楼主说的好像不是plc,好像是温度测量模块吧!

刚才查资料此温度测量模块支持 modbusRTU通讯协议, 走 标准的modbusRTU通讯即可。

要先设置好模块的通讯参数,然后通讯地址可参考,

网友F(2015-09-23):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好像不是plc,好像是温度测量模块吧!刚才查资...

那个请教一下mcgs 与04pt通讯 应该怎么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G:
楼上各位,你们看清楚楼主提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