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在半自动泡塑成型机上的的应用

楼主(2013-08-24):
维控HMI在半自动泡塑成型机上的的应用

一、泡塑机简介

        传统注塑机电气控制系统虽然有较好的性能,能达到所需要达到控制要求,但使用了大量的机械触头,使设备连线复杂。由于器件老化,脱焊,触头的抖动及触头的开闭时受到电弧的损害,大大降低了

系统的可靠性。

        当采用PLC控制的注塑机控制系统,大量的开关动作由无触点的电子存储器件来完成,大部分继电器和繁杂的连线被软件程序所取代,具有很多优点。为此,我们根据注塑机的特点,采用日本三菱FX2N-80MR型系列PLC对其控制系统进行改造。

二、半自动丝杆成型机主要特点

  1、该机采用PLC可编程控制器与人机界面触摸屏共同来实现成型机的自动与手动控制。文章主要介绍半自动泡塑成型机在维控HMI上的应用,其主要流程包括:合模,进料,锁模,加热成型,冷却,开模和脱模等步骤。实现自动与手动控制结合。

  HMI的流程图如下:

        2、该机立式布局,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运用丝杆传动,运行平稳,噪音小。操作简单,可实现自动和手动操作切换。操作员只需取出产品,可同时操作2-3台设备。

  进料,加热,冷却和脱模可自动也可手动控制,整个周期时间准确,制品平均周期是土机的一倍。制品质量稳定,产品质量接近真成型机,且节省50%蒸汽。

三、半自动丝杆成型机工艺设定:

四、半自动丝杆成型机的I/O图在HMI上的显示:

五、触摸屏操作须知:

        1、请用手指轻触按键,勿用尖锐物品,必要时可在屏表面附着保护塑料薄模。

        2、触摸屏表面若被弄脏,请用柔软干布或蘸取少量不含腐蚀性的清洁剂兑水,半干擦试。

        3、维护时请注意电源的正负极性(DC24V)。

  4、触摸屏背面的指拨开关全至OFF,请勿随意操作。

六、调试设备时,请注意:

        1、注意电源:三相四线制,零线要接正确。若零线接成火线,则可能要烧毁PLC。

        2、检查蒸汽压力、水及空气压力。

        3、通电手动测试电气电路及电机正反转。

        4、手动开合模,安装模具,调整行程开关位置,预留模缝,修改锁模时间,测试锁紧模具。锁模时间要尽量短。

  手动检查输出设备开关情况是否正确。

七、结束语

         一套完整的半自动丝杆成型机,包括硬件、软件的设计,涵盖范围广。文章中,简单介绍了半自动丝杆成型机其中比较重要的软件部分,其他细节还很多,包括PLC程序等。使用触摸屏控制系统,性能稳定、设计和使用方便。维控触摸屏功能齐全、可靠耐用、编程简洁,给用户编程和维护都带来极大方便。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怎么用,但是还是感谢楼主,像楼主这样无私奉献的人已经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