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04p与昆仑通态的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24):
各位大虾:

求教:台达的温度采样模块DVP04P与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如何直接485通讯?

网友A:
在设备组态中,增加通用的串口父设备后,增加台达设备即可

还有通讯参数要设置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组态中,增加通用的串口父设备后,增加台达设备即可...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不过,昆仑通态设备选择中关于台达的找不到这个模块。

网友A:
你可选用标准的modbusRTU设备,在其内部属性中,增加对应的4区输出寄存器地址,进行通讯 模块地址可以参考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