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多台变频同步T型图怎么写啊

楼主(2013-08-24):
我现在有五台变频需要同步控制,设一台变频为主,其他几台为从,主变频用电位器调速的话从变频需根据主变频频率同步,但从变频也需要用电位器微调,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怎么弄

网友A:
建议加个同步控制器,分配下

网友B:
有难度的活,不知道为啥,现在一直没心思研究了,可能是设备不凑手的原因吧!请问一下,同步的频率误差为0吗?

网友C:
T型图是什么东西?没听说过。

电位器输出电压接在5台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端就OK,不过只能转速接近,不是同步。变频器做不到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个同步控制器,分配下

用同步控制器就不用发帖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T型图是什么东西?没听说过。电位器输出电压接在5台变频...

电位器串联法,现在这时代早淘汰啦

网友:
楼主说的T型图是指PLC吧,主从控制大部分变频器有此功能,问题是从变频也需要电位器调整比较麻烦,一般变频器只接受一个频率给定信号。

网友D:
对:   楼主说的T型图是指PLC吧,主从控制大部分变频器有此功... 内容的回复!

 首先,这个应该是速度同步, 如果负载惯量大的话,要才有闭环控制,被变频器安装编码器卡。  否侧同步的效果不理想。

五台同步确实笔记麻烦 ,指定一个主机,5台用一个PLC 实现的还要考虑 五台变频器的 速度信号怎么被PLC 采集?因为PLC 采集了5台变频器速度信号才能 做同步控制。

实时性要求 高不高?

推荐你到这家公司看看哦。

http://sh-jingf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