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AB PLC 有密码的程序

楼主(2013-08-24):
如何清除AB PLC  有密码的程序

楼主:
AB PLC程序密码分析

AB PLC程序密码分析1、对于现有的密码程序:
    用记事本打开,在文件的后半部可以找到密码,为连续的数字。你可以用RSLOGIX500编写一段程序或打开没设密码的程序后进行密码设定后保存,然后用记事本打开,找到你自己设定的密码。对于设定密码的程序也是如此。
2、对于PLC KEY的<此处内容被屏蔽>分析:
     当你用RSLOGIX500与PLC建立通讯后,提示让你输入密码方可访问PLC,如果密码错误,将无法访问PLC。用串行监测软件但软件不能占用所要监测的口。在用RSLINK与PLC建立通讯后,启动串行监测软件,然后启动RSLOGIX500与PLC进行连接,在提示输入密码时,随意输入10为数字,然后确定,PLC返回提示密码错误,此时,再次重复一次。切换到串行监测软件,你可以看到一行行监测数据。找到相邻行连续的3字头的2位数字。比如:32 36 37 39 30 34 31 33 30 36,那么,PLC密码为:2679041306。

网友A:
民间自有高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