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热泵热水器压缩机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3-08-24):
       一、压缩机表面结霜

  故障分析:可能是膨胀导致的感温包脱落,或者是膨胀阀失灵,或者芯片卡住,温度设置问题,或者制冷剂准备的不够。

  诊断:重新调整里面的装置,更换热力膨胀阀,感温包需要重新来调整,同时要注意清洗检查。

空气能热泵热水器压缩机的故障分析

  二、机组不转,无显示

  故障分析:可能是电源方面的故障或者是熔断器烧断,热过载保护器烧毁以及电源线松动了。

  诊断:首先断电,然后检查电源方面的开关,更新电源线,还有机组的检查。

  三、压缩机噪音大

  故障分析:机内管路固定的部分松脱产生振动,热力膨胀过大,油压太低,或者是消声器的损坏。

  诊断:调整热力膨胀阀开启度,检查紧固压缩机管路,更换润滑油、消声器。

网友A:
不错的介绍,对于空调和空气能热泵原理都是很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