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怎么通过RS485连接LGk120s

楼主(2013-08-24):
请大家帮忙,搞了几天了都不行,最好能给一个例程,谢谢了!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屏是否支持485通讯

对应的拨位开关是否正确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 你看看手册,要是用例子程序中的做实验看能连接吗

网友C:
支持CNET的话应该不难

用威纶 步科的连过

QQ 380311035

网友D:
直接用modbus通讯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