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5706空调冷水机组专用PLC

楼主(2013-08-24):
央空调专用PLC—LE5706

控制器介绍:

系统示意图:

网友A:
   也就像一般的 PLC 一样也需要编写程序吧 ? 还是固化的程序 !

楼主:
属于LE系列PLC,可以编程,同样也可以提供完善的螺杆冷水机程序和画面。

网友B:
很脑残的设计!没有任何新意。众所周知,这种小系统最好能操控一体化,怎么就不配上一个微型触摸屏呢?

网友C:
空调专机!还可以用PLC软件自由编程!这种设计挺新颖的,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脑残的设计!没有任何新意。众所周知,这种小系统最好能...

有触摸屏的,整个控制是有控制器加屏,还可以一屏多机的方式。

网友D:
如果非得说有点优势:提供了程序,当然,我没见过这个程序,不知道压机均衡磨损,能调方式,及控制逻辑和故障处理是否合理,螺杆机的程序说简单也不简单,呵呵。对菜鸟来说,有程序可能会好点。关键人家看了你程序,也可以再使用其他PLC实现

缺点:品牌,价格毫无优势,

        人家西门子的S7-200的PLC,买一个国产的700块的NTC模块,价格和你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非得说有点优势:提供了程序,当然,我没见过这个程序...

看你的回复你还是比较了解螺杆机的,即使你说的那样,我们经过比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控制器,稳定性要比那些不同品牌组合的要好,客户还是接受的。另外该控制器可以控制双螺杆,在点的配置上比较多,和PLC组成的相应的点数在价格上还是有优势的(包括你说的那种)。

我们在功能开发上还是比较多的,如无级容调 热回收 还有LE5707带有电子膨胀阀功能等。

欢迎前来咨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如果非得说有点优势:提供...

   那就让市场证明自己吧,呵呵,希望有一天我能看到大量使用。哦,对了,现在西门子PLC很便宜哦,你那个价格买啥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