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接线的艺术,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2013-08-24):
配电箱接线的艺术,大家欣赏一下,我觉得很有个性

不知道大家怎样认为?欢迎发表各自的言论。

网友A:
这种接法还真第一回看见。

铜排的妙用。

网友B:
看起来很艺术!

不知道断路器是否可以横着安装,貌似有垂直度要求的。

网友C:
断路器横着用,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D:
   这种接法还真第一回看见。十字形走线

网友E:
确实美观   但是否实用有待进一步验证

网友F:
为便于走线?

网友G:
这就叫变态。。。。。。。。。

网友H:
按规定来说这是不规范的,而且实用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每个开关的方向,容易误操作。

个人感觉不好

网友I:
浪费空间

容易误操作

网友J:
断路器应垂直安装,横装一是操作不便,二是影响短路分断能力。不可取!

网友K:
非专业,非常的不地道,让人笑话!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就叫变态。。。。。。。。。

网友M:
电器安装首先是规范安全,操作方便。

网友N:
断路器必须按规定垂直方向安装.

否则在遇到短路情况下,无法最大效率灭弧.

弄不好会弧光短路,造成电气火灾.

网友O:
如果是四面都需出线,节省空间没办法这样接,还说的过去。不过,看图不是这样的,所以非常的不规范!

网友P:
是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呢

网友Q:
应该说是不合理的。

网友R:
不科学、不规范、不安全,毫无艺术可言。

网友S:
引用 网友N:
断路器必须按规定垂直方向安装.否则在遇到短路情况下,无...

网友T:
赶紧收起来。不仅不规范,而且非常可笑。电器安装不是艺术创作。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赶紧收起来。不仅不规范,而且非常可笑。电器安装不是艺术...

网友V:
这叫什么艺术,有辱艺术这个词了。简直就是工控界的凤<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V:
工控网连凤jie也不能提了,关门算求了

网友W:
奇思妙想,但很不安全,肯定不是专业人员做的.

网友X:
奇葩才对。。。。。。。

网友Y:
我看过好多韩国设备的配电箱就是这样配的盘,但那些盘都比较大有十几路出线,出线电缆整齐的扎在两边,感觉整个盘都很整洁有序。像上图这么几路线好像没必要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Y:
我看过好多韩国设备的配电箱就是这样配的盘,但那些盘都比...

而且那些盘是三相五线制,上面是三相断路器下面是单相断路器,由大到小自上往下排列。

网友Z:
看起来不规范、但再一想也有一点点的好处

网友AA:
第一次见,有特点,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网友AB:
呵呵,比较少见的接法啊……

网友AC:
这不是一般的不规范呀,希望努力呀

网友AD:
不美观不科学

网友AE:
一个词:垃圾

一句话:垃圾人做垃圾事

网友AF:
基本的,断路器进出接线端搞反了吧?看不清断路器额定电流,进线是铜排出线小细线,故障短路电流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G: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艺术!不知道断路器是否可以横着安装,貌似有垂直...

偶记得好像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AH:
偶是来看论坛高手回复的,很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