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实战维修

楼主(2013-08-24):
各位大家好!  最近出去维修雕刻机,有个客户11KW变频器坏了,故障现象,就是变频器面板不显示,拿出去找人修,维修人员,一开始说是电源坏了,收我400元,后来用表量输出端U端和B2不通说是模块坏了,要收我800元,请问这种现象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是换个地方修吧,别被忽悠了!

网友B:
模块坏了

找厂家的人好的

网友C:
这种情况建议送厂家修吧

网友D:
返到厂家维修,这样才能保证质量,价格便宜啊

网友E:
真的是模块坏了,不贵。建议返厂修理,实在。

网友F:
面板不显示  需要确定是不是面板的问题   如果面板是好的  不显示可能出现电源位置  检查下供电电路是否完好

网友G:
返到厂家维修是最好的了

网友H:
测量有没有高压530V,如果有就找一下开关电源的5v有没有,不就知道哪里了

网友I:
一听就是被忽悠了,可以自己首先检查整流后的电压是否正确,一般变频器端子上能测出来。另外检查开关电源,看相关电压是否正确。另外面板替换过吗?

网友J:
显示面板没有显示,一般都是电源开关或整流模块坏了,在没检测的情况下就说开关电源坏了,明显是忽悠你,U相和B2不导通,而其他两相与B2导通,那就是整流模块烧了。你可以上淘宝网看看你那整流模块多少钱先在做打算的

网友K:
发回厂家修的话,模块质量和维修质量都能保证,

网友L:
返厂维修业不贵,还靠得住

楼主(2013-10-08):
引用 网友J:
显示面板没有显示,一般都是电源开关或整流模块坏了,在没...

 已经修了  这多回答    还是你说的靠谱

网友M(2014-01-06):
显示面板没有显示,一般都是电源开关或整流模块坏了,在没检测的情况下就说开关电源坏了,明显是忽悠你,U相和B2不导通,而其他两相与B2导通,那就是整流模块烧了

网友N:
还是返厂维修比较好,外边的都是漫天要价,而且不能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