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实时显示

楼主(2013-08-24):
请问怎样通过wincc控制变量的实时显示。已将PLC变量导入到wincc,可以实时显示,但想用一个开关控制实时显示,点一下开关显示变量的值,再点一下就不显示变量的值(用两个开关也可以),不知道该怎样组态,有知道的不?谢谢了

网友A:
设置可见性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