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上传与下载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3-08-24):
如果触摸屏的程序被禁止反编译,我能不能直接把这一个触摸屏的程序上传到u盘或者电脑而不经过反编译这一步,然后下载到另外一块触摸屏。。。。。。新手求助,谢谢。

楼主:
另外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环节。。。。。。

网友A:
貌似不可以吧

网友B:
反编译后的,下载下来是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编译后的,下载下来是打不开的;           ...

谢谢。我如果不进行反编译直接下载到另一块触摸屏里面行不行。。。。

楼主:
这是从触摸屏上传到电脑上的文件,它们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都不可以,有专门的U盘格式文件

网友D:
写到相同的屏里,应该可以的

QQ 3803110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到相同的屏里,应该可以的 QQ 380311035

谢谢。晚上上网加你QQ。。。。。

网友E:
我用MT6100I试了一下,不行。

  1. U盘做好下载资料后下载进MT6100I正常(文件禁止反编译),没有问题。

  2. 拔出U盘重新插入选择“上传”,将MT6100I中的项目再次导入U盘相同文件夹。

  3. 再次拔出U盘重新插入选择“下载”,将U盘相同文件夹下的项目下载进MT6100I中,只有使用者自定义开机画面正常显示,工程项目不显示。

网友F:
台湾威纶触摸屏销售--张先生-1870622079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MT6100I试了一下,不行。U盘做好下载资料后下...

谢谢。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威纶通本身的技术不成熟。每一个相同的工程都要重做不知道是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还是加大企业的负担。。。。。。

楼主(2013-10-14):
引用 网友E:
我用MT6100I试了一下,不行。U盘做好下载资料后下...

好久没来,先问个好。

我直接把一块屏中的程序上传到优盘,然后下载到另一块相同型号的屏里面,第一次下载的时候路径选择的是EB8000,显示project incorrect项目不正确,第二次路径选择上一级目录然后成功了。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忘了说了,程序是没有禁止反编译的。禁止反编译的程序应该不能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