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VA电力变压器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3-08-24):
      我现在用 的电力变压器是200千伏安,怎么算它的输出最大电流是多少,最大的电流是单相的电流还是三相加起来的电流。。也就是说算出的电流是一相的电流,还是三相加起来的电流。

      可以承受多少千瓦??

网友A:
S=√3UIη

忽略效率,额定电流约290A。这个在变压器的铭牌上有啊。

是每相输出的额定电流。

带多少KW负载跟功率因数有关。功率因数0.8时,可带150KW负载。

变压器最佳负载率应该是0.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UIη忽略效率,额定电流约290A。这个在变压...

网友B:
李工辛苦,讲解的很透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李工辛苦,讲解的很透彻!

 辛苦不重要,重要的是喝多了发的,今天看到吓一跳。

重要的是是否正确?

网友C:
楼主的200KVA的应该是三相变压器,其二次侧额定电压为380V,

则额定电流I=P/V/(√3)=200/380/1.732=0.3(KA)

网友D:
楼主问的是最大电流,变压器可以短时过载,120%负载下可以运行两小时,所以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这样计算I=1.2X200/(0.38x0.8X1.732)=455A

网友A:
变压器没有380V的,二次是0.4KV。

网友E:
变压器有无励磁分接开关,可以微调二次电压:10500/400 变比下可以有380V出现的

网友F(2021-02-09):
普通0.4KV变压器,输出电流直接按照KVA数*1.5就是额定输出电流,跟电热负载计算电流一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