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24):
欧姆龙C200HE,串口直连PC,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只有发送数据,PLC端没有反馈信号回来,通信COM灯闪烁,是不是232接口坏了?

网友A:
首先,你的发送命令对吗?

编程口的测试,可以用编程电缆和软件测试;

楼主:
开头的00是PLC刚上电反馈回来的信号,再测试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B:
驱动没有装吧

网友C:
用编程口试试

网友D:
假设欧姆龙PLC为KFC

串口调试工具为KFC官网

你上KFC官网订KFC快餐,但又不告诉他送货地址和你要订的套餐内容,你的KFC订单能下吗?

楼主:
请问传送的命令格式是怎样的?能举例吗?

楼主:
这样也不行,还是没有反馈!!!!!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要用无协议通信吧,PLC端需要用相对应的指令接收和发送指令,而且还要设置启动位,数据位,停止位等等。还有就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真的通信成功了,PLC也不会接收到你所发的这些全部数据,肯定会有变化,因为你使用的数据位为7,所以你的88,99,AA,BB,CC,DD,EE,FF这些是收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用无协议通信 http://t.cn/zQhhO6S

请问无协议通信的格式是怎样的?能具体举个命令的例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