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收尘二次有电流无电压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3-08-24):
    早上接到操作工的电话,说电收尘启动后,现场面板和主控室均没有显示二次电压,但是有二次电流显示。费了好多心思,终于找到了如下的图纸:

      根据这个图纸,可以看出电压和电流的测量都是取自整流变压器的二次测的,顺着思路,测量了ITF板子上的端子UH2432和GND之间电压,确实没有。然后再次测量UH2431和GND之间的电压,也没有。因此判断是整流变压器上端的电压信号没有送下来,立即前去现场检查。拆开后,看到是这样的东东:

    开始没拆开螺丝测量,加上导线上有氧化层,居然测量二极管的两端正反都是一样的100欧的电阻,后拆开螺丝,单独测量,才正常,因此判断此处没有问题。然后打开进电收尘的接线盒,有个开关,检修的时候可以直接打到接地状态的,就是第一张图纸最下面那个阻尼电阻后,虚线的开关位置,打开看,果真发现问题,开关居然是打到接地状态的,这种情况下,电压测量回路前面就双接地了,所以就没有电压输出信号了。恢复开关的状态后,再次投用后正常。根据现场拍摄的照片,上度娘查型号,图二上的那两个白色红字的东东(型号是2R90TC),叫放电管,具体参数如下:

网友A:
看图上的器件,没有见过啊!

网友A:
是升压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升压变压器吧?

 是升压变压器的,电收尘都是高电压、低电流的。

网友B:
看不懂的说,真看不懂

网友C:
有电流没电压的现象就是负载短路了。静电除尘高压回路内阻较大,电极短路不会对变压器有影响。

如果是高频升压电路(开关电源),会保护的。

网友D:
文章不错,学习了。这个应该是原创,是否给点儿奖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流没电压的现象就是负载短路了。静电除尘高压回路内阻...

 是接地了。

网友A:
静电可以集尘,听说过,没有应用过!

网友E:
走走哥的文章,好久不见了。顶了再看。

网友F:
龙净环保电收尘器?哪个高压接地开关是很大的,接地状态投入不了电收尘

网友G:
还是喜欢看走走哥的文章 比较有价值啊

网友H:
真没见过这东东的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还是喜欢看走走哥的文章 比较有价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龙净环保电收尘器?哪个高压接地开关是很大的,接地状态投...

 不是龙静的。那开关是蛮大的。

网友J:
LZ的电除尘联络箱设计存在隐患。打接地位置是要断开发生器,使电场内部接地。

网友K:
看不懂,电气图纸对模电感觉要求也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的电除尘联络箱设计存在隐患。打接地位置是要断开发生...

 本来是有个位置开关联锁了,现场检查发现位置开关--一个小限位开关估计接触不好,被短接了。不过电场确实也没工作。

网友A:
很好!学习楼主的跟踪报道!

网友L:
那电流显示也该不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电流显示也该不正常吧

 因为电流信号是mA级的,所以有显示也正常。

网友M:
真没见过这东东......

网友N:
很多故障原因没有造成直接破坏性,所以很难发现!

网友O:
有点复杂 看不懂。。。

网友P:
诚信求购西门子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6ES7335-7HG01-0AB0、6ES7335-7HG02-0AB0只要性能好无维修,新旧不限。以及西门子的一些相关模块,如模块:6ES7 321-1BL00-0AA0、6ES7 322-1BL00-0AA0、6ES7 323-1BL00-0AA0、6ES7 322-1HH01-0AA0 、6ES7 322-1BH01-0AA0、6ES7 321-1BH02-0AA0、6ES7 332-5HD01-0AB0、6ES7 332-5HF00-0AB0、6ES7 331-7PF11-0AB0、6ES7 331-7PF10-0AB0 、6ES7 331-7PF01-0AB0、6ES7 331-7NF00-0AB0 、6ES7 331-7SF00-0AB0、6ES7 331-1KF02-0AB0、6ES7 331-7KF02-0AB0、、6ES7 332-7ND02-0AB0、、6ES7 331-7NF10-0AB0、6ES7 335-7HG01-0AB0、6ES7 335-7HG02-0AB0、6ES7 340-1AH02-0AE0、6ES7 3341-1AH01-0AE0、6ES7 350-1AH02-0AE0、6ES7 350-1AH03-0AE0、6ES7 350-2AH00-0AE0、6ES7 350-2AH01-0AE0、6ES7 340-1CH02-0AE0、6ES7 341-1CH02-0AE0、6ES7 153-1AA03-0XB0、6ES7 972-0AA01-0XA0、6ES7 972-0AA02-0XA0、6ES7 972-0CB20-0XA0……
我们的交易方式灵活,可以淘宝交易、快递代收也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提货。
QQ2423474827
电话15871743940  王工
欢迎你的来电

网友Q:
三点式开关在室外吧?开关接地时,应该有放电声。电场内部短路也是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