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人机软件DOP和ASDA-A2伺服通讯不上

楼主(2013-08-24):
为何在台达HMI人机软件DOP中,添加类似于SERVO-DI或者SERVO-DO元件,人机界面就通讯错误,只要删除这两种元件就能通讯成功!

伺服电机是台ASD-A2系列

HMI也是台达的:dop-b07s411

网友A(2015-04-02):
你使用的两个元件,是要读取伺服中的参数的

故你的伺服中的P4-7设置1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