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定时器指令问题

楼主(2013-08-24):
   s7-300 定时器指令中接通延时定时器线圈指令中有S-ODT和SD指令,这两个指令都表示接通延时定时器线圈指令,具体有何区别?这两个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S-ODT是接通延时定时器(On-Delay S5 Time)。
(SD)是接通延时定时器线圈(On-Delay S5 Time Coil)

楼主:
两者在编程使用时有什么区别?因为200的PLC接通延时定时器只有一种形式出现在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