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报警信息

楼主(2013-08-24):
信捷触摸屏报警信息不手动清除会自动覆盖吗/求助

网友A:
 没玩过 信捷的屏,如有 卡保存 故障信息 会自动覆盖原来的

网友B:
有的,故障信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C:
看同时显示几条报警,如果一条那就是覆盖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上昨天看错信息,报警有两种:实时报警和历史记录;实时报警和当前复位信号有关,随着信息置位和复位显示报警信息;历史记录随着时间的偏移会历史性的记录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