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考试计算公式大全

楼主(2013-08-24):
        电工常用计算公式
        一、利用低压配电盘上的三根有功电度表,电流互感器、电压表、电流表计算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有功功率、现在功率、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
   (一)利用三相有功电度表和电流互感器计算有功功率

式中  N——测量的电度表圆盘转数
       K——电度表常数(即每kW•h转数)
       t——测量N转时所需的时间S
 CT——电流互感器的变交流比
   (二)在三相负荷基本平衡和稳定的情况下,利用电压表、电流表的指示数计算视在功率

  (三)求出了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就可计算无功功率

  (四)根据有功功率和现在功率,可计算出功率因数

  例1某单位配电盘上装有一块500转/kW•h电度表,三支100/5电流互感器,电压表指示在400V,电流表指示在22A,在三相电压、电流平衡稳定的情况下,测试电度表圆盘转数是60S转了5圈。求有功功率、现在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各为多少?
   [解]①将数值代入公式(1),得有功功率P=12kW
  ②将数值代入公式(2);得视在功率S=15kVA
  ③由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代入公式(3),得无功功率Q=8l kVar
  ④由有功功率和现在功率代入公式(4),得功率因数cosφ= 0.8
  二、利用秒表现场测试电度表误差的方法
   (一)首先选定圆盘转数,按下式计算出电度表有N转内的标准时间

式中    N——选定转数
P——实际功率kW
        K——电度表常数(即每kW•h转数)
         CT——电流互感器交流比
   (二)根据实际测试的时间(S)。求电度表误差

式中    T——N转的标准时间s
        t——用秒表实际测试的N转所需时间(s)
   注:如果计算出的数是正数,电度表决;负数,则是慢。
   【例】某用户有一块750转/kW•h上电度表,配有150/5电流互感器,接有10kW的负载,现场测试60s圆盘转了5圈。求电度表误差是多少?
   〔解〕①先求电度表转5圈时的标准秒数由公式(1),得T=72s
   ②由公式(2)得出电度表误差ε=20%,快20%。
    三、配电变压器的高低压熔丝选择方法
(一)先计算变压器高低压侧的额定电流

式中   S——变压器容量kVA
       U——电压kV
  (二)高压熔丝=Ix(1.5~2.5)    (2)
   (三)低压保险丝=低压额定电流(I)  (3)
   (例)有一台50kVA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压10kV,低压侧的额定电压 0.4kV。求高低压的额定电流各是多少 A?高压侧应选择多少A的熔丝?低压侧应选择多少A的保险丝?
   〔解〕①将数值代入公式(1),得高压电流I= 2.8 A
  ②将数值代入公式(l),得低压电流I=72A
  ③高压侧熔丝=2.8x(1.5~2.5)=4.2~7A可选择5A的熔丝。
   ④低压额定电流是72A,可选择80A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