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充电电流过小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24):
        在使用柴油发电机组时,当发电机组起动至额定转速后,有时会碰到发电机充电电流过小的现象,下面,为大家分析一下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应对方法。

  这种故障一般是由于个别硅二极管引线脱焊断开或电刷与滑环接触不良所造成的,具体原因如下:

  1、皮带打滑;

  2、调节器电压偏低;

  3、柴油发电机磁场线搭铁或磁场线圈局部搭铁短路等;

  4、柴油发电机硅二极管引线脱焊断开,使电枢线圈一相或二相断路;

  5、电刷与滑环接触不良(滑环上有脏物,碳刷磨损太大,弹簧压力不足等),接触电阻较大,使激磁电流变小。

  针对这种现象应采取以下的解决方法:

  1、对柴油发电机电刷与滑环接触情况进行检查,未发现异常;

  2、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量调节器输出电压,发现输出电压很低;

  3、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量发电机输出电压,发现输出电压为5V(测量时要断开调节器与蓄电池的接线),这证明故障在充电发电机上;

  4、在测量二极管时,发现有4个二极管烧坏。更换二极管,对柴油发电机进行装配,然后起动柴油发电机至1300r/min时,仪表盘上的充电电流表显示为15A,说明柴油发电机充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