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网DCS每周一练

楼主(2013-08-25):
工控网DCS每周一练

  1. 霍尼韦尔PKS系统中有几个数据库?

  2. 每个数据库的作用是什么?

  3. 日常队数据库的备份操作怎么实现的?

———————————————————————————————————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网友A:
EMDB,ERDB是PKS系统管理和环境数据库,是系统的底层数据库。一般备份过程中可以不做。CHECKPOINT,还有一个snapshot,是PKS 在线数据状态快照,可以保存和快速恢复控制器数据库。这个由于数据实时变化,所以一般设置周期保存,备份却较少使用
PROJECT是PKS 工程数据库,可以通过EXPORT和IMPORT进行数据库的导入、导出,这是备份数据首先要考虑的情况。
DATA——这个好像没有怎么接触过
ASSET是PKS的资产管理数据库,可以实现控制数据和报警等的分区、安全。备份时可以在ASSET工具中保存,并备份之。)
report是PKS自定义的报表,这个如果有报表使用,肯定需要备份。
Files是PKS Station画面监控程序的工具栏菜单程序。备份中最好保存一份。
stn Files是PKS Station画面监控程序的服务器连接文件。备份中最好保存。
user——没有理解,不知道是不是用户自己做的HMI画面,或者是系统画面,一般用户画面时必须备份的,而系统画面由于各个版本区别不大,即便出问题也可以从其他地方拷贝,当然也可以再做备份。

以前在哪里看到过,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