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坏怎么检测

楼主(2013-08-25):
上位机可以与226PLC通信,不能与222通信了,怎么检测是不是端口坏了?

网友A:
1,先保证上位机在与226和222的设置一样;

2,编程电缆是原装还是国产的,如果是前者,不用考虑波特率的问题;但后者往往不支持187.5

3,222本身的串口用于其它模式了,比如modbus,uss协议等,所以请将222拨置停止模式在测试通讯。

网友B:
  222本身的串口用于其它模式了或是占用 ?

网友C:
似乎得用替换法了。找个新的换上试试。

楼主:
222本身的串口用于其它模式了或是占用 ?是什么意思呀?将222拨置停止位还是通信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