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到这四步还不能解决海为PLC和触摸屏通讯的,我只能说:请联系我!!

楼主(2013-08-25):
做到这四步,海为触摸屏与PLC通讯不再难!大抵屏和PLC的通讯都可以通过这几步来实现!

硬件连接:

   用海为的编程线,圆口连插海为PLC的COM1口。另一头与屏的COM1连接。

   下面介绍具体连接步骤:

第一步:确认你的PLC的通讯资料格式和PLC地址

   我们可以通过打开海为PLC的编程软件HaiwellHappy,进入联机画面查看当前PLC的通讯资料格式和PLC地址:

   联机完之后我们就确定当前的PLC通讯资料为:19200 N8 2 RTU

   这个也是海为PLC出产默认的值,只要你是新买的PLC或者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改动PLC通讯资料格式的都    是这个缺省值。

   本例PLC的地址为1。

第二步:打开海为触摸屏编程软件Haiwellview软件,选择好通讯接口、PLC型号驱动

   本例用HD070T型号的触摸屏为例。

第三步:选择工程(F),进入通讯口设置(C)

   点击确定修改(e)

第四步:检查你触摸屏里的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长按触摸屏右上角3到5秒进入到触摸屏的系统设置里

   按save保存,点击home,然后重启屏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是海为的<此处内容被屏蔽>子吗?

求图求真相。

目测要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海为的<此处内容被屏蔽>子吗?求图求真相。目测要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海为的<此处内容被屏蔽>子吗?求图求真相。目测要火了。 <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海为的<此处内容被屏蔽>子吗?求图求真相。目测要火了。

这让我想到欧阳修《卖油翁》里的一句话"无他,但手熟尓..",只是自己的一点经验总结吧!望大神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海为的<此处内容被屏...

小弟的一点经验总结,大神不喜勿喷!

网友D:
对别人写的有用的东西,肯定要赞扬啊。管他是不是神马跟神马的

网友E(2014-10-07):
这让我想到欧阳修《卖油翁》里的一句话"无他,但手熟尓..",只是自己的一点经验总结吧!望大神轻喷!

网友F(2016-06-29):
顶 写得如此如此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