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电流表……

楼主(2013-08-25):
一个互感器驱动一个电流表在正常工作。

这个时候用一条足够粗的电线从互感器中心穿过。然后两头对接,

然后……(参看题目)

网友A:
具体不知道,个人猜是0,因为其阻碍了互感器的电磁交换

楼主:
各位。大家现在在想什么?

不回答的 也可以说说 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网友B:
互感器的一匝线,短路了。

楼主:
短路?为何解作短路啊?是个什么过程等效为短路?

网友C:
偶手工绕过一个变压器,试过一匝线圈,线圈发热,但没有烧掉。

网友D:
请问大师们 就一圈短接,能感应出什么嘛

网友E:
楼主有木有亲手试过?

线圈足够粗是多粗?理想状态下,会有感应电流。

那么理论上电流表貌似要增大?

但事实上应该是,电流表木有反应吧。直观猜测,抛砖引玉啊。

楼下回答。

网友F:
    互感器的原理类似变压器!

    你说的可能是穿心式电流互感器, 这类其本身结构不设一次绕组,载流(负荷电流)导线由L1至L2穿过由硅钢片擀卷制成的圆形(或其他形状)铁心起一次绕组作用。二次绕组直接均匀地缠绕在圆形铁心上,与仪表等电流线圈的二次负荷串联形成闭合回路

   导线直接直接穿过对接是不是少磁场 ?? 电流表的电流是不是减为0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互感器的原理类似变压器!       你说的...

没错,为零

网友H:
为什么这时候电流表为零啊。哪个老师帮忙解说一下原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理论上电流表貌似要增大?...

会增大吗?

这个嘛……

好。我假设加大。那么大了的能量哪来的啊。既然加大了,那么我现在撤掉常规一次回路电流,电流表的示值会下降吗?

楼主:
我没有亲手试过。但是我打算用焊机二次作为互感器的一次,然后接电流表试。

我感觉任何无源外部的影响,都只消耗他的能量,只会影响他下降。

但是就不知道怎么解释可以成立。因为读书读得少。

楼主:
嘻嘻嘻!

如果可以是零。别说零了,降低一点也好啊。大家又想到了什么啊?

网友I:
楼主加的这一圈与互感器副边绕组回路可看作并联,电流表电流会减小,减小多少则看这两个回路的阻抗了。

楼主:
有没有其他答案或者解释啊?

说个理由来听听。

网友J:
就用啊水的穿心式电流互感器做例子,我们假设原来绕组为一匝,假设线为10平方;又假设楼主用一条足够粗的电线(也为10平方吧)从互感器中心穿过也绕1匝,且短路,这短路的1匝我们就叫他副绕组吧。

那么,根据电流互感器的原理我们就可以判断:既上面各位网友的结论是对的,就是0啊!

因为1次绕组通过的电流产生的磁势完全被短路的副绕组抵消了啊,这样我们就叫副绕组的电流为去磁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加的这一圈与互感器副边绕组回路可看作并联,电流表电...

 支持

网友I:
这里的问题咱先不管书上的理论,就楼主描述的结构假设原来绕组为一匝,假设线为10平方且经过二次仪表回路短接;又假设楼主用一条足够粗的电线(也为10平方吧)从互感器中心穿过也绕1匝,且短路。这里的两个二次绕组是对称的,一次绕组通以电流时,两个二次绕组肯定会电磁感应产生同样的电流,且绝不会是0,

楼主:
你是想说用一个无限小的电阻并联分流。可以分得所有电流。是吧?

楼主:
我在想。二次线圈有很多匝电阻比较大,电抗也大。只要用一条稍微大一点的电线绕一下,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了。我现在还没有试验。不知道客观结果。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在想。二次线圈有很多匝电阻比较大,电抗也大。只要用一...

首先谢谢楼主的创意哟!试验我以做过了,原理和结果就不说了,反正楼主也是要做试验的啊。

我把我的感受说一下算是与楼主交流吧?以常用的穿心式互感器为例:

1.一般互感器的副绕组的配线常用2.5平方。

2.假设互感器的初级线是35平方,电流表显示为100安。

3.用不同平方的线多次试验,你会看到不同的电流。

4.由于初级的有效线段贼短,做试验时一定要使短路的这一匝线“短路”很好!

5.由于4的原因,试验时可用比初级大一号的线。

楼主:
哈哈哈。多谢这位网友的帮忙。我还没有时间做这个实验。

网友K:
根据能量守恒,电流表可能会降低一点点,因为所加的可以视为另一个二次线圈(分了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