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DC电源

楼主(2013-08-25):
我看见一个控制柜中的24电源是通过220AC转24VDC与220DC转24DC并联得到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样做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啊?

一种转换不就行了吗?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呀,是不是系统更稳定?

网友B:
  220AC转24VDC与220DC转24DC并联得到的 ???

不同等级电压并联 ?? 是不是两路电压是自动连锁的后补电源 ?

网友C:
冗余电源?DC电源容易从应急电源获得。

网友D:
ups出来一般都是ac。

网友E:
只是为了提高电源容量,满足负载功率要求

网友F:
一个电源不够,用二个电源并联。上月装的一台PLC柜就是用2个24V5A并联做的,卡轨式的电源,没买到大的,就用2个并了。

网友G:
应该是这样,提高带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冗余电源?DC电源容易从应急电源获得。

 我认为你的分析是正确的,当220AC出现问题时,系统不会崩溃,220DC可以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源不够,用二个电源并联。上月装的一台PLC柜就是...

 这种情况也是由于可能的,但如果只出于这种原因,不会用一个AC220转24DC,一个DC220转24DC。谢谢你!

网友H(2013-09-30):
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双输入源冗余的同时也实现了两个24Vdc电源的冗余,是为了提高24Vdc供电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I:
不知220VDC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J(2018-01-16):
这种不担心把24V电源烧了吗,两面的电压要是波动就会出现事故。

网友K:
这个就应该看设计了吧,不太懂为什么这么转

网友L(2018-03-12):
双电源供电吧,交直流两路,防止断电

网友M(2018-05-15):
应该不是DC220吧?UPS出来的也是逆变的AC220

网友N(2019-04-22):
冗余电源吧,但是你说的220V DC  是怎么来的呀?一般都是用UPS,那逆变出来也是220V AC吧。

网友O(2019-08-27):
DC220用在什么地方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