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MR-J2S接收不到脉冲

楼主(2013-08-25):
各位师傅  学生刚毕业  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    斗胆在这里 向师傅们请教一下

为什么  我用三菱PLC 给三菱伺服电机  脉冲  伺服放大器 收不到我的脉冲  但是  PLC脉冲一直在输出   D8140里面的数值一直在变  为什么 我是按说明书上接的线    Y0接PP 脉冲串   Y4接NP  方向 其他的  我都按说明书上的短接了  咋回事?有哪位师傅教一下学生。 学生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一般是接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接线不对

可是我按说明书上接的啊 T.T

网友B:
查接线,还有驱动器参数设置。

网友C:
用万用表(电流档,毫安),串在脉冲接收口,PLC发脉冲如果检测不到电流,就检查接线了,如果有电流,就检测伺服参数设置(脉冲接收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