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楼主(2013-08-25):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点按为什么有点迟钝?

网友A:
你说的迟钝,到底迟钝到什么程度呢?和你的电容屏手机肯定没法比的。电阻屏,灵敏度是没那么高的,另外,中央处理器也不会和普通pc一样快。迟钝点,正常。

网友B:
 可能是运行的界面太多了吧 ?? 还是 CE 系统的文件有丢失或是占用

网友C:
可以看看台湾威纶触摸屏 性价比高!联系人张先生--18706220799

网友D:
应该是历史数据太多了吧!清理下!

网友E:
变量太多,或是跟PLC通讯选择 响应时间太长

网友F:
我公司有台昆仑通态的屏开机时容易死机,反应忒迟钝

楼主:
昆仑通太一样的组态程序,就是比台达、维纶慢

网友G(2013-12-13):
最便宜的触摸屏啦,速度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