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合不上,急!

楼主(2013-08-25):
好些年前,家里的漏电保护开关合不上,物业的电工把漏电保护出线端的火、零对调一下,可以继续使用了,昨儿,该漏电开关保护又掉闸了,怎么也合不上了,我换了个漏电保护(也是20A,漏电流30mA的)也不行,把火/零对调回来还是不行,把家里墙壁上看插座都打开,拆下那根红色火线,让它悬空呆着,也合不上闸。现在就照明那路正常。11个墙壁上的插座盒里的线头都看了,没发现破损的地方,配电箱入户端在楼道里,位置处于对门家厕所外墙上,接近厕所水平地面的高度,会不会是潮湿引起的呀?请问高手,我下一步该咋办?

网友A:
是不是有电气短路?我遇到过,是厨房的电气短路哦了。别人还有遇到的吗?静待高手。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你试试不要用漏电开关,就用一般断路器试试, 如不跳的话可能是你的 电线有漏电 ,如跳的话可能是短路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漏电开关是你家总漏电开关,还是哪个房间的分漏电开关,要是总的的话那么电流太小了,现在每家每户一般总进线开关都是40A左右的,要是因为线路漏电跳掉,一般漏电断路器上都有漏电指示按钮弹出。提醒一下,漏电开关的火线和零线是不能调换的!

网友D:
在工控论坛的还不如电工?还要电工处理漏保问题?

如果所有插座都没插插头,漏保还跳,只能是房间布线漏电了。不担心用电安全的话,就换一个普通空开,过去100多年没漏保也都用电了。

顺便说一下,接在漏保的L、N对调对供电和安全没任何问题,只有插座的左零右火变了。不过,PE和N可不能调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摇表                        ...

用摇表测一下电线是否漏电,实在不行换一个普通开关也可以

网友G:
线路应该裸露碰铁了,或者接触潮湿的墙面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再等等其他人意见。

我这个合不上闸的漏电保护开关不是总开关,而是屋里所有11个插座的漏电保护开关(这悲催的走线设计)。这些插座里基本都是黑胶布缠的三条疙瘩,而且多数都挤在一起,难道是某个黑胶布绝缘下降了,还是某个插座里的火线产生感应电了。这段时间也没下雨。不知摇表能查到这11个插座具体哪个插座所连的线路有漏电不?

我也怀疑楼道里的配电箱里接线点也是一团疙瘩似的导致漏电的,让电工拆开看看,他推三阻四的说什么里面没问题,要有问题早闻到味了。

另外穿线管里会不会有绝缘破损的地方呀?我感觉可能性不大呀。

网友H:
据所述现象,可能是线路漏电;

该情况下,不宜简单地用普通开关供电,应当检修。

网友I:
1、可能是火线对地了

2、可能是火、零破皮碰上了

网友J:
只有死方法一路一路拆着试验,关键一点平常那一路用电量最大的最有可能是这一路出现问题。找到电路分节点线全拆了,测试分总线再分支线一路一路的来。就是麻烦点,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电路分节点一般都在分线盒里,慢慢来查家庭接地短路线,技术不高就是比较麻烦。见你以前对调过线,应该离漏保不远。

网友D:
施工单位就没按图施工。住宅设计中,用剩余电流保护的回路,按房间分每个居室一个RCD,厨房、卫生间、客厅都分别单独回路,空调、热水器单独回路,你家把11个插座接在一个RCD上,这样工程怎么验收的呢?

如果想弄好就费点劲全部改了,想凑合就换个普通空开。

网友K:
漏电保护开关的l和n不能对调,因为对调以后,如果有漏电情况,漏保动作以后,断开的是零线,线路还是带电的

网友K:
建议把卫生间线路单独接漏保,其余房间用普通开关就行

网友L:
第一次电工火零对调真太偷懒了,真有吾辈风范啊,哥经常干啊。开头肯定火线有接地,漏电电流大,换了后零线对地漏电小些。

网友M:
漏保和空开先全关了,先送漏保,看它跳不跳,如果不跳再一路一路送空开,哪一路跳就查哪一路线

网友N(2013-10-22):
估计是线破皮了线管进水了,漏电,如果你家屋内的线管没进水可能和他们家卫生间有点关系

网友O:
LZ在好好检查检查,应该还有漏电的,实在差不多就换普通的吧

网友P:
给你个建议,先把漏电开关的零线从开关拆下对接。只使用普通断路器开关控制火线,如果不跳了,先用着再说,过段时间,再恢复原样。如果普通断路器也跳闸那就得把各路开关插座分拆测量分路测试了。

网友Q(2013-11-28):
“会不会是潮湿引起的呀?”

1、会!一定会!

2、有个同志家,也出现你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洗手间有个插座被水淋了!

网友R:
一般都是卫生间的出故障多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只有死方法一路一路拆着试验,关键一点平常那一路用电量最...

网友S:
首先查找那一路漏电,再针对检查处理

网友T:
呵呵,查清故障原因并及时解决,漏保用2p的安全啊,检查方法多种,建议更换管内BV线,

网友U:
你打输出两线拆了,再送看能不能送上去,如果可以,就可能是你的线路有漏电现像。

网友V:
就是火线漏电,慢慢查吧

网友W(2014-01-10):
潮湿漏电

网友X:
火线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路一路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