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电气选型

楼主(2013-08-25):
在高原使用的一些断路器、热继电、熔断器、变频器、软启之类的,是不是都受到影响要选择比平常高一档的型号?

网友A:
肯定的,我曾经听一些前辈讲过,在高原,选型是有特殊性的,由于气压温度等等原因吧。

特别是变频器,尤为明显,电气也是喽。具体系数和等级,还是要咨询厂商的。

网友B:
我在青海玉树做过一套柜子,海拔4000多米,规格都是按大一当选用的

网友C:
海拔高度1000以下不用考虑,是设计电器产品的标准环境。海拔高度每升高100m,对电器指标有相应的改变,具体指标查标准。

海拔高度影响气压,电器的绝缘和散热随高度增加变差。

网友D:
高原应用,不单是散热,对于电容器等,因为气压问题更加容易导致过压损坏!

高原气压较低,更容易产生电离放电导致电弧产生而发生故障,

高原最要注意:散热、电离电弧、气压等

网友E:
电气的高原选型,是很久都在讨论的问题。

具体可参见: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1913_1.s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高原应用,不单是散热,对于电容器等,因为气压问题更加容...

小熊分析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