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泡水了

楼主(2013-08-25):
工厂的一台变频器由于洪水给泡水里3天,现在水退了,不知道吹干了还能不能用,45KW的富士啊

网友A:
如果停电前泡水里就不能用了,停电后还有挽救的可能,用酒精清洗一下,放在高温的地方烘干,应该可以了。以前就这样做的,不知道你的怎么样。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带水泵的变频器55KW由于管道爆裂,把整个变频柜都淋了,当时没有通电,后来把个别元件换掉,柜子用风扇和小太阳扇了3天,检查无大碍,通电后一直运行正常。这个最好是彻底干燥后检测一下,小心一点

网友B:
要是变频器用了超过3.4年了,建议直接换新的,寿命都差不多了

楼主:
是一个刚修好的,还没有来得及装上机器的,不敢上电试机,怕炸机,反正这几天不用,过几天接个假负载试试,谢谢各位了

网友C:
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最好拆开洗,变频器内没电池,不怕。彻底干后上电。

网友D:
支持楼上的回答。

带电入水就烧了。。。

不带电,处理一下再试试。。。。

网友E:
如果是停电后再泡水的话,你直接用酒精清洗吹干净,完全干燥后就可以上电测试了!

网友F:
泡了三天,没救了。

功率模块和电容特定的进水了,启动接触器线圈特定的进水了。

处理这台变频器耽误的时间成本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G:
变频器进水很危险的说

楼主:
靠,这几天真的很背啊,昨天晚上又一台45KW的变频器出问题了,英威腾的变频器,变频器输出3相电压是平衡的,但是3相的电流不平衡,其中一相小很多,电机明显的感觉在震动,在电机启动阶段,电机好像缺相运转一样,报警有时候是显示逆变模块故障,有时候是恒速中过电流,电机的温度比同样的设备高,这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吧,

网友H:
电压输出平衡,电流不平衡?

你还是先检查下你的电机绕组三相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靠,这几天真的很背啊,昨天晚上又一台45KW的变频器出...

逆变可能坏了!

楼主:
今天把另外一台的变频器接过来试了,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只是不知道是IGBT的问题或者是驱动部分的问题,

网友J:
进水很危险,试机要确认是否烘干了呢

网友K:
不是运行的时候进水,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刚修好的,还没有来得及装上机器的,不敢上电试机,...

 先空载运行看看情况啊!

网友L:
学习了 不少大虲在

网友M:
最好先检查主器件是否好,然后哄干几天,再试

网友N:
上电时人跑远点哦

网友O(2013-11-07):
引用 网友F:
泡了三天,没救了。功率模块和电容特定的进水了,启动接触...

网友P:
比较玄乎,注意安全!!!!!

网友Q:
比较玄乎             这个最好是彻底干燥后检测一下,小心一点

网友R:
还是换新的好些!安全第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S(2013-12-16):
先买一台新的装上先用,这一台打开清理干净,晒它十天半月的如果是好的就当备用,

网友T(2015-09-07):
还是买个新的吧,泡水那么久,对元器件损害比较大

网友U(2015-11-13):
没事的,西门子430  37KW,地下泵房进水,没通电,俺花了5块钱打了点洒精,拆机,洗干净,凉干,装机,一切OK

网友V(2020-05-14):
一台160kW的泡水24h,还能抢救一下吗?断电情况下泡水,现在烘干都是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