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西门子200程序执行结果

楼主(2013-08-25):
如下图所示,两个图的程序为什么执行结果不同?

我用仿真软件模拟第一个图Q0.0不亮,第二个图Q0.0亮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PLC的扫描机理应该是先扫描输入点,然后扫描程序,执行逻辑运算,最后输出。

那么显然M0.0在置位Q0.0之前就复位了,置位Q0.0的程序段当然就得不到执行,那么为什么图二的执行结果不对呢?难道图1和图2的程序不是等效的?

网友A:
当然不是等效的。图一M0.0在置位Q0.0之前就复位了,置位Q0.0的程序段当然就得不到执行。图二是M0.0复位M0.0,同时置位Q0.0。

网友B:
你看看网络3执行的时候M0.0已经被R了。另外一个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等效的。图一M0.0在置位Q0.0之前就复位了...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网络3执行的时候M0.0已经被R了。另外一个程序呢?

 嗯,了解了

网友C:
 学习了,因为程序扫描时间过程----

网友D:
PLC扫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前面是先执行了M0.0复位,后面一个是同时执行复位和置位,最后输出是置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