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子齿轮比计算

楼主(2013-08-25):
高手解答下:台达ASDA-B2伺服控制器,带一个减速机,减速比为1:20,减速齿轮上装一个直径为100mm的同步轮,脉冲当量为1um/plus时电子齿轮比是多少??

网友A:
把书扔一边去。

你把问题一把抓起来当然解决不了啦。

运动对象移动1微米同步带就要走1微米。

那同步带要走1微米,主动轮要转动多少?

回答了这个问题,剩下的自己应该知道了。

网友B:
你试下15700,OK了上来说一下

网友C:
台达默认的电子齿轮比16:10,此时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是10000ppr。电子齿轮比设为1:1时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是160000ppr,速比为1:20,此时同步轮转一圈的脉冲是160000*20,同步轮的周长为π*d,脉冲当量为1um/plus时:

π*1000d*N1/M=160000*20 →N1/M=160000*20/1000π*d

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