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25):
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有什么区别?

人机界面产品,常被大家称为“触摸屏”,包含HMI硬件和相应的专用画面组态软件,一般情况下,不同厂家的HMI硬件使用不同的画面组态软件,连接的主要设备种类是PLC。而组态软件是运行于PC硬件平台、windows操纵系统下的一个通用工具软件产品,和PC机或工控机一起也可以组成HMI产品;通用的组态软件支持的设备种类非常多,如各种PLC、PC板卡、仪表、变频器、模块等设备,而且由于PC的硬件平台性能强大(主要反应在在速度和存储容量上),通用组态软件的功能也强很多,适用于大型的监控系统中。

网友A:
人机界面,人与机器交互的平台,组态软件,触摸屏,甚至与一个按钮,指示灯,只要完成了人与机器的交互,就可以看为人机界面。而组态软件,只是作为人利用Pc与机器交互媒介,就好比人机界面是汽车,而组态软件只是组装卡车的生产线而已。

网友B(2014-12-23):
楼上正解

网友C(2016-04-27):
现在很多触摸屏也可以支持宏定义,进行简单的控制和计算,组态软件通常运行在PC上,包含可设计的出人机界面,但功能更全面,触摸屏就差一些了。

网友D:
我也在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E(2016-12-12):
施耐德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和西门子有什么区别吗,西门子的变量的欧姆龙的对应不上

网友F(2018-02-02):
其实就是画画

网友G:
解释的非常清楚

网友H(2018-08-30):
想学触摸屏的使用怎么办,下载东西又不够分

网友I(2019-01-02):
开始学intouch软件

网友J(2019-05-08):
能把5.1版本的施耐德触摸屏编程软件和序列号也发给我吗,邮箱1041690183

@qq.com,不甚感激。

网友K(2019-09-21):
解析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L(2020-01-14):
叙述的很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