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一些常见问题解答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8-25):
1、表面声波屏如何校准?

①在安装驱动程序计算机重新启动后,系统会自动进入定位校准界面,按照屏幕提示操作;

②使用过程中需要重新校位时,按照如下过程操作:“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声波屏图标”― “Caliberate”按钮,然后按照屏幕提示操作。

网友:
2、如何卸载触摸驱动程序?

单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安装/卸载”标签选择框中点中“RS-232, AcousticWave TouchScreen” -单击“添加/删除”依照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卸载。

网友:
3、什么情况下需要再次校准触摸屏?

①更改显示器分辨率;

②更换触摸屏或控制盒;

③更换计算机主机或显示器;

④擦除灰尘后。

网友:
4、为什么在无人点击的情况下鼠标自动移动?

可能是触摸屏受外力压迫。

网友:
5、如何观察表面声波屏信号指示灯?

①观察触摸屏信号指示灯,该灯在正常情况下为有规律的闪烁,大约为每秒钟闪烁一次,当触摸屏幕时,信号灯为常亮,停止触摸后,信号灯恢复闪烁。

②如果信号灯在没有触摸时,仍然处于常亮状态,首先检查触摸屏是否需要清洁;其次检查硬件所连接的串口号与软件所设置的串口号是否相符,以及计算机主机的串口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均无问题,则屏体或控制器可能已被损坏。

③如果信号灯不亮,指示灯可能已损坏或控制器可能已损坏。

网友:
6、表面声波屏触摸无响应?

①触摸屏的连线中,从键盘口取电的电源线没有连接,请检查该连线;

②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选择的串口号和触摸屏实际连接的的串口号不对应;

③触摸屏驱动安装不正确,请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④主机中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请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

⑤表面声波触摸屏使用一段时间后,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水垢非常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

⑥触摸屏体或控制器损坏。

网友:
7、表面声波屏响应时间很长?

①有可能是触摸屏上粘有移动的水滴,触摸屏响应水滴的操作,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②有可能是主机档次太低,时钟频率过低,请更换主机

网友:
8、表面声波屏局部触摸无反应

①有可能是触摸屏反射条纹局部被覆盖,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②有可能是触摸屏反射条纹局部被硬物刮掉,将无法修复。

网友:
9、表面声波屏触摸不准?

①新购进的触摸屏,请将原驱动删掉,然后将主机重新启动后重新装驱动;

②如果声波屏已使用一段时间,则可能是触摸屏四周的反射条纹被灰尘覆盖,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蘸工业酒精或玻璃 清洗液清洁其表面,再重新运行系统,注意不要损坏左上、右上、右下的换能器,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并校准;

③触摸屏表面有水滴或其它软的东西粘在表面,触摸屏误判有手触摸造成表面声波屏不准,将其清除即可。

网友:
10、表面声波屏不能校准 ?

①可能是触摸屏驱动安装异常,请删掉驱动重新安装(从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里面删除);

②有可能是声波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大量的灰尘覆盖导致不能进行校准需要进行清洁。

网友:
电阻屏常见问题解答

 1、电阻屏触摸无响应?

①检查触摸屏的连线,其从键盘口取电的电源线有没有连接,请检查该连线;

②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选择的串口号和触摸屏实际连接的的串口号不对应;

③触摸屏驱动安装不正确,请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④主机中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请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

⑤如果触摸屏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3-4年),可能是触摸屏坏了请更换触摸屏。

2、电阻触摸屏触摸不准?

请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进行重新校准,在更换主机或改变显示器分辨率后也必须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

3、鼠标一直在显示器四边的某一点?

电阻屏的触摸区域被显示器外壳或机柜外壳压住了,相当于某一点一直被触摸,请将机柜和显示器屏幕之间的距离调大一些,或是将显示器外壳的螺丝拧松一点

4、鼠标跟手触摸移动方向相反?

这是触摸屏控制盒与触摸屏连接的四线接头接反,请将方向调一下。

网友:
红外屏常见问题解答

1、触摸屏触摸不准?

运行校准程序,重新对触摸屏进行校准 。

2、触摸无反应?

触摸屏触摸无反应产生的原因有多种:

①触摸屏四周边框上积累了大量的灰尘或异物;

②触摸屏发生故障;

③触摸屏信号线发生故障;

④计算机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

⑤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

⑥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解决的方法:是清洁触摸屏;检查触摸屏信号线与主机的连接是否松动;触摸屏电源线连接是否松动; 主机的端口是否工作正常;操作系统是否运行正常;驱动程序安装是否正常